真正修板有经验的高手才能回答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南桥发出LRESET#这个信号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没有这个信号出来的时候 前面应该查哪里? LAD(0.3)、LRFAME#、PCICLK 这三个都正常出来了,就差LRESET#没有出来。有可能南桥坏掉了,但是南桥已经换过了。
信号

网友:
这是南桥发出的复位,没有的话查一下南桥的两个PG

网友:
个人经验: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 io坏 导致无复位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丨O发给南桥PWOK后,南桥开始发出复位

网友:
这个深奥啊
等大侠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