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G43R4 开机后怎么都不进系统

楼主(2013-11-16):
lenovo L-IG43R4 开机后怎么都不进系统,一道滚条后就黑屏了,刷BIOS不起作用,做南桥不行,做北桥直接不显示

网友:
没做好吧可能

网友:
换一块北桥再看看,还是一道滚条后就黑屏,先考虑不装驱动,再换U,内存,独显就换显卡,再就是拆掉网卡,声卡等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