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I5P4LE2-L 掉件 无法确定

楼主(2013-11-16):
补充:随便找了个上了      复位出来了   也跑马了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主让大家猜谜玩阿

网友A:
网上也没找到清晰的图片~··帮不了你

网友:
貌似CPU供电啊,跑跑线路啊,看连在哪里,从而更好的判断啊。

网友:
其实souo的主板不囊个好诶

网友:
V星的主板可以   华硕的主板有时候不好搞

网友:
主板要大板才好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也没找到清晰的图片~··帮不了你

谢谢咯   敢不敢随便上个贴片电阻

网友:
跑下线路看一下连到了哪里,然后找下芯片图,实在不行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咯   敢不敢随便上个贴片电阻

大到小~···慢慢来啊~·

网友:
上个2R2试试 不上CPU试

网友:
楼主,讲清楚点啊

网友C:
跑吗点亮了。烤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吗点亮了。烤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看一下连到了哪里,然后找下芯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