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今天接到客户DELL显示器不显示  通电后无电源指示灯 拆机后发现有2电容鼓包漏液  更换之后OK

网友:
表示显示器有一部分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更换的哪儿部分电容呀

网友:
我也想学修,老师教教啊

网友B:
兄弟,我今天修一显示器,出了个LOG就灭了,打开一看电容都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当时就撒了眼,测12V5V都正常,没办法,把高压部分的两个电源给换了,还真听话,就OK了,装机测试了一天正常!很多时候电容没鼓也要换掉才OK!

网友(点评):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电容吧,呵,怕是打错字了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记下,学习了

网友:
电容是哪个部位的,什么规格的也不说明,让人看了一头雾水,不敢佩服你的水平。

网友:
这兄弟运气真好?还是刷分啊,三个东西都电容鼓包,给我的感觉我们维修只要会换电容就OK!

网友:
啊,这是运气啊,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哪儿部分电容呀

应该是高压部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今天修一显示器,出了个LOG就灭了,打开一看电容都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当时就撒了眼,测12V5V都 ...

高压电源 是什么 没见过 能发张图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今天修一显示器,出了个LOG就灭了,打开一看电容都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当时就撒了眼,测12V5V都 ...

把高压部分的两个电源给换了——请问你是怎么换的两个电源?

网友:
电容位置啊  请说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换电容这个最好解决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