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E插槽的硬件定义

楼主(2013-11-16):
谁有PCI-E插槽的硬件定义,例如:那个引脚是电源,哪个是GND,哪几个是通信数据线 ??等等,谢谢了。。

网友:
这种常用的还是要备起的呀.

网友:
哥们,你知道电脑主板是怎么识别显卡的吗?我有个8500gt开机不亮,一长三短报警,重启肯定亮!还正常能用!就是不能关机,关了再开还得按重启!这是咋回事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

东西不错,是新手学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