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S

楼主(2013-11-16):
     DELL PP19S怪问题,版号 :LA-5091P,显示不全,下半部分不显示,如图。进PE,   BIOS都一样,换过屏,屏线,主板。还是一样。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指点12,!!!!。。。。。

网友:
换过屏,屏线,主板
还有CPU没换!!!

网友:
迷你板载CPU

网友:
分辨率调节过没有啊

网友:
是不是硬盘系统的事啊

网友:
  我说的很明白,PE  ,BIOS里面是一样的,下半部分不显示。要命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这问题啊,好邪恶挖,楼主拿风枪加热CPU   显卡  试试

网友:
  如果进PE都还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系统的问题,你连主板,屏,屏线全部都换过了,如果CPU是I系列的U可以试下换个CPU,我遇到过一台机器,CPU导致黑屏的哦。
   情况和你这个差不多,有时候屏上面会有一条线,进系统十分钟准时黑屏,没有什么NEC大电容之类的 ,屏和屏线换过了,主板拿去交换的,内存什么的早试过了,还是老样子,一看是因特尔的I系列,有戏,换了个I5的上去没一点事了。

网友:
直接接个外接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哦,不用换屏这么麻烦的。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CPU是板载的,不关CPU的事,DELL的听说屏的码片不一样,没有程序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外接显示屏看看会不会这样子

网友:
是啊屏的BIOS有可能。把原来的屏拆下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