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键盘触摸不好用 救急 换主板键盘还是的 郁闷了!!!

楼主(2013-11-16):
HP 6930P 键盘触摸不好用  救急 换主板键盘还是的  郁闷了!!!有哪位高手指点迷津啊   郁闷了  老是 Mmouse interface error     主板 键盘换了  还是不好用

网友:
你是中间的蓝色的圆按键吧,查下ec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装系统,还不行官网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键盘啥都换了

ec没换过吧

网友:
bios 没刷么?

网友:
换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