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要什么工具啊?

楼主(2013-11-16):
跑线路要什么好的工具,求老鸟指导?

网友:
就万用表啊

网友:
用一根缝衣针绑在万用表的表笔上。。。

网友:
万用表,再把笔头削尖点

网友:
万用表是必须的

网友:
         据对象的不同,可用不同工具。简单问题,万用表啦。万用表也有模拟表(指针式)和数字式的。两种表的内阻不同,为减小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及保证测量的准确度,通常测电压类型故障时用数字表(高内阻),原因是减小对电路的分流影响,减轻对低阻抗输入电路的工作状态改变;测电阻、电流类型故障时,通常用指针表,准确度高一些。
       电脑是数字电路,脉冲笔、跑码卡、示波器也是得力的、高效的测试工具。

网友(2015-03-13):
用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档位调到蜂鸣档

网友:
嗯你调到二极管档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2015-11-03):
用万用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