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不上时候的常见错误代码及原因

楼主(2013-11-16):
宽带连接不上时候的常见错误代码及原因如下:
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有反应,一般有可能是计算机系统有问题、宽带猫或线路有问题导致宽带猫无法同步、或者是运营商机房设备有问题
错误691: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1.欠费,帐号被运营商停机就会出现691
2.帐号和密码输入不正确,比如“0”和“o”、“z”和“2”没有正确区分
3.绑定较验错误,运营商一般会将用户的帐号和对应的机房设备端口做绑定,更换了地方无法使用,就会出现691错误
错误676:电话占线,一般是因为计算机系统有问题或者是上次连接未正常断开导致
错误769:网卡禁用,一般是计算机网卡没有成功驱动或者是网卡禁用

解决办法有如下:
错误678是XP系统下的错误代码,与WIN7系统下的错误代码651表示意义相同
1.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有反应,一般有可能宽带猫或线路有问题导致宽带猫无法同步、或者是运营商机房设备有问题,还有可能是计算机系统有问题;
2.查看宽带猫的状态,有个DSL或者是LINK灯是否长亮(不同品牌的猫有不同的英文标识),宽带猫上的DSL或LINK灯指示的是你的宽带猫与运营商机房设备之间通信状态,正常时候应该是长亮的,如果不亮或者闪亮,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电话线路有问题,建议你直接拨打运营商客服电话报障碍让人来查修,一般会在一到两个工作日来人处理的
错误691吧:不单纯是用户名或密码错误,还有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
1.因为欠费宽带帐号被运营商停机就会出现691;
2.帐号和密码输入不正确,重新输入试试;
3.如果运营商对你的宽带账号做了上网终端数量限制,此时一台计算机连接上之后另外一台再连接有时也会出现691错误代码的;
4.绑定较验错误,运营商一般会将用户的帐号和对应的机房设备端口做绑定,更换了地方无法使用,就会出现691错误;
我们普通用户无法判断具体是以上哪种原因造成的691错误,但运营商客服可以通过系统查看到具体是哪种原因造成,你可以拨打运营商客服让他们查看区分并处理的,这种691错误一般是他们可以直接处理好的

宽带连接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响应)的处理流程如下:
  步骤一:检查MODEM信号灯是否正常,不正常重新启动modem。如果正常见步骤二。
  步骤二:询问用户是否有防火墙或3721上网助手等软件,如有则建议用户退出
  (1)防火墙及3721上网助手后测试: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为“用户软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三:指导用户检查网卡状态并拔插网线:
  (1)如果故障解决,则填写:故障原因为“pc硬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四:在条件具备情况下(用户有拨号软件、安装光盘(Win98要备有网卡驱动盘)建议用户删除拨号软件及,再重新安装网卡驱动后安装拨号软件:
  (1)如果故障解决,则填写:故障现象为“拨号连接超时”,故障原因为“PC硬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步骤七继续处理;
  步骤五:判断MODEM后面电话线是否可用,分离器连接是否正确:
  (1)MODEM后连电话不能使用,而计费号的其他电话可以使用的,建议更换电话线,故障原因为“用户室内线故障”;
  (2)如果用户家计费号的所有电话都不可以使用的,则请拨打客服电话10000电信(10060网通/10050铁通)进行障碍申告。步骤六:以上处理均无效或用户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则请拨打客服电话10000电信(10060网通/10050铁通)进行障碍申告

网友:
学习了,上门给别人调试网络经常会出现连接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