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通病维修总结

楼主(2013-11-16):
B460/V460  独立和集成的机器
1:
51125腐蚀    一般表现故障为 不开机   或者不定时掉电
已经修了很多了
一般都是51125  EN0的  2个电阻R376 R377和VIN 上的 C495腐蚀  导致

拆机可以发现  这几个器件表层漆黑  用镊子刮的话  会发现有腐蚀     轻微的时候只是电阻腐蚀   严重的时候 板存也会腐蚀   掉焊盘
这是因为C壳 上软垫  长期压在上面导致的

维修的话   板存没有腐蚀  可以直接换电阻      腐蚀的话就压飞线了
但是R376  249K   这个大小不太好找     后来我看了下51125的引脚定义发现不装这2个也行
开路(悬空):两个LDO线性电压开启,并准备打开VCLK和切换频道(即发出PWM驱动信号)

后来我修这个机器   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摘了    不装ok
2:EC  bios
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如果拆机没有发现 上面讲的腐蚀   可以考虑刷EC  bios的程序了
3:CPU  铁壳MOS管坏     短路
这个一般都要换原装的铁壳MOS     我以前尝试过用普通MOS管改过     不是很顺利
散热亮太大     裸板点可以   加HDD   或者进系统一会就烧了
最后改装成功  是用台式机主板的CPU  供电的  MOS 管  然后用散热垫包裹住  夹杂主板和C 壳之间的
关于这个通病 我也发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8892-1-1.html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忘了讲了  TPS51125  和  TPS51123  是通用的

网友:
第一个通病还没遇到过   后面的遇到过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过就是PC板烧坏

网友(2013-12-23):
分析的很到位,确实是这么几个问题点。

网友:
你的电路图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b460的腐蚀通病很多 现在开始病发了

网友(2014-03-04):
没遇到过   后面的遇到过

网友:
我的也是烧了一个小洞啊,电流来回跳变,不出电压

网友(2014-05-30):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3-22):
很不错

网友(2013-11-16):
遇到过一台,,一样的

网友:
以上情况均遇到过,不过拆电阻的还没有试过,其他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都是维修间的长见故障!

网友:
电阻标号不对。谢谢楼主分享第一个通病还没遇到过

网友:
该那壳子一直没改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指教下。。电阻R376 R377 去掉待机都没了。。更换电阻原故障不定时掉电。

网友(点评):
你没换芯片。。。。。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跟的是集成图纸截图     应该放独立图纸截图才对    谢谢提醒

网友:
还没修到过几台。。。

网友:
总结的不错,我也遇到过几台

网友:
修到过CPU供电大短,BIOS问题不出待机,还有屏线

网友:
第一种情况碰到的都是加强版的 那个位置直接烧出一个洞 至少碰到3次了!

网友B:
手头有一台、C495哪里PCB直接穿孔、飞线、不知道往那飞、请楼主指点下、

网友:
还好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一台、C495哪里PCB直接穿孔、飞线、不知道往那飞、请楼主指点下、

直接飞19V公共点  C495 是VIN上的电容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19V公共点 C495 是VIN上的电容
额、那个板估计已经废了、昨天接反了电源、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问题我都修到过好多台

网友:
修过几台差不多的

网友:
赞一个,R376 R377置空,有效果,故障修复

网友:
bios修得很多,其他还好吧

网友:
难怪我的一直没搞定 方向错了

网友:
精华贴呀……

网友:
遇到过一台铁盒mos管坏的,改好了客户居然又不修了。

网友:
以上故障都修到了

网友:
现在主板真难修啊

网友:
我也努力修啊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 这款机也就是这3个问题多

网友:
果断上次有台B460没修好的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3-12-20):
容易腐蚀。。

网友:
楼主牛人啊 今天碰到一个 和你说的一样 我直接把电阻干掉了 现在正在测试机器呢?

网友:
我的也是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请问i下。电阻可以直接断开,那电容C495怎么办、。直接拆了?

网友:
好强大的  你那边修这个机子不少啊

网友:
不错不错   很感谢你呀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就遇到过BIOS和MOS管的

网友:
经验分享的,就要顶下,无私的人不多了

网友:
B460 通病  很不错
修到过CPU MOS短路的  改的不行的 太热了  最好订的原装的

网友:
这些问题 都修好多了

网友:
还有一样情况就是烧穿一个大窝大短路,改了三V五V出来了。还有其它问题,放弃了。

网友:
呵。我这里近海边,很多机器都是生锈断路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第三个故障遇到好多

网友:
这样的机子我都不知弄好多少台了,还有的就是铁壳上管容易短路

网友:
用普通的我改过几次都没返修   你们改的怎么会返修呢  ,

网友:
这几个问题都遇到过, 完美解决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呀

网友:
第一种情况碰到的都是加强版的 那个位置直接烧出一个洞

网友:
信任,球帽个泡而,个额外大哥,关找

网友:
LZ能弄出结果也很强大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严重啊

网友:
求顶抵挡是大家都发苏打绿卡机上的老地方

网友:
是的,这个不是太好改了没过多久又烧了

网友:
遇到了LZ的第一种情况 感谢

网友:
xue xi le xiexie louzhu fenxiang!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修的B460那2个电阻掉了,不装的话是不开机的

网友:
好贴啊,说的很详细,不知道楼主那个定义表那里搞来的啊

网友:
这个机子太讨厌最早两次都是第3种情况!当时淘宝还没有卖这个管子的,自己改改一个烧一个!最后都是换板子了!其他情况还没遇到。今天下午又有一台B460明天测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非常省事。。效果也达到了。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3:}感谢LZ啊,这样的问题以后就有的秒杀了。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
这个不算是通病吧 修过几台都没这故障

网友:
改小铁壳一直都没成功,呵呵听楼主一说,下次到想试试了。呵呵。楼主威武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分析的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个情况了·。

网友(2014-01-21):
这个机器上半年我修了好几台,都是南桥烧了,但是换一个南桥短路一个,没换好过  全换了板了,,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按照你说的 修好了 亲

网友:
这个可以顶,楼主用心了的.不过那个铁壳我觉得用原装还不如改装的好用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以后 遇到的话可以少走弯路  谢谢

网友(2014-02-22):
这款机器通病可真多!!!

网友:
真心需要帮助

网友:
上次修个这个机器,,没修好,。,,,哎

网友:
bios容易坏

网友D:
TPS51125  和  TPS51123 可以互换吗

网友:
我一般改装供电都是找CPU的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S51125  和  TPS51123 可以互换吗

可以互换的

网友:
总结的不错,不知道为什么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19V公共点  C495 是VIN上的电容

第一个我碰到好几次了,都是烧穿了个孔,只有第一次孔比较小,我飞线OK了的
其他几次烧的严重了点,飞线之后直接大短,几次都是的,换了51125再飞线,也是大短,报废几台了

网友(2014-05-28):
学习了,以后碰到去掉2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
设计缺陷呢

网友:
给力啊刚刚修好一台

网友:
很厉害啊,收藏下来有空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还有个通病就是51125芯片下面一点的一个电容会把主板烧个洞 我有两台都没修好

网友:
这通病遇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值得借鉴,好

网友:
太厉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刚好有一台式这样的故障。按照楼主的经验已经解决了

网友:
2个电阻和1个电容都可以不装吗?在线等

网友:
我是小白,真心学习了!经验真的很珍贵

网友:
都是好经验呀 维修

网友:
楼主好人啊....以后遇到就可以参考维修了 ...顶亦个

网友:
B460的 51125边,很容易主板烧穿

网友:
碰到几个 都是桥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出自己宝贵经验哈:)以后一定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个通病还没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个通病还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第一个通病还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教下。。电阻R376 R377 去掉待机都没了。。更换电阻原故障不定时掉电。

哪2个电阻不装的话有时候会掉电,你最好装上,还有就是把51123的16脚供电电容换掉,有时候可以解决掉电的问题,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恩。。遇到过,,,每一个从触摸板进水的这种机子就会这样

网友:
都修到过,这机器真好,维修爱见

网友:
去悼两个电阻试了,还不行,

网友(2014-06-27):
有这个事情!我遇到过!

网友:
现在修的笔记本越来愈少
一个月才几台。技术落后了

网友:
这个机器 铁壳壳 喜欢坏

网友:
这机器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乌龟壳一直都是个让人头痛的通病

网友:
都遇到过  都好了  哈哈

网友:
所以说会看懂图纸对维修也起很大作用啊

网友:
看完此贴,发现必须认真理解芯片定义了。

网友: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每种都修到过。呵呵

网友:
这绝对的好帖子。楼主说的故障我基本全遇到了。

网友:
楼主好!我的一台B460,开不了机,插电源,后,电源上的小黄灯一闪一闪的!这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很不错

网友:
楼主英明神武,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就是不好找问题

网友:
修过两台,都差不多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11-08):
南桥BIOS也容易坏的

网友(2016-12-20):
1+3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