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8DHG-P和W83627EHG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11-16):
W83628DHG-P和W83627EHG有什么不同

PDF上只是看到的128_121脚有别.有区别的两个值是一样不?

网友:
可以试着代换下,看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能吧  同型号系列的 可以代换 DHG-A DHG-P DHG什么的  都可代换 感觉就像就是升级版

网友:
不一样,DHG最后8脚是VID调节信号,EHG的104到110脚才是VID调节引脚,看了你传的图才知道,这2个芯片肯定不能互换的!!

网友:
发错版了吧  这是原创区

网友:
学习学习

o0飝兲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