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BIOS刷不上

楼主(2013-11-16):
有一台IBM R61笔记本,客户的BIOS密码忘记了,所以要刷BIOS,BIOS型号是25X32VSIG,奇怪的是我从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过还是不行,开机还需要BIOS密码,请问一下有哪位大师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以前也刷过BIOS,但是不太熟练,我是先选择器件,输入BIOS型号确认,然后读取,保存,擦除,打开文件找到要刷的BIOS文件确认,烧录,效验,以上每一步都提示成功,然后关掉,我刷BIOS的步骤有错吗?或者有哪些遗漏没?比如要刷写的BIOS需要改文件名后辍吗?请大师讲解一下,有点急,谢谢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R61密码没有在BIOS里,在密码芯片P24S08里,但是那个密码芯片用编程器无法擦除,换了一个芯片

网友:
换了码片以后没报错?

网友B:
芯片在料板拆的?如果没料板,上淘宝买个要十来块钱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以为这个板没密码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R61密码没有在BIOS里,在密码芯片P24S08里,但是那个密码芯片用编程器无法擦除,换了一个芯 ...

没有报错,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在料板拆的?如果没料板,上淘宝买个要十来块钱吧?

恩,运费要二三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