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单BGA

楼主(2013-11-16):
      先吐槽一下讯维BGA淘宝活动,没抢到TB半价活动,我一直在刷新店内BGA机按价格排序,第一台被别人拍完付款才看到1199的机器,点进去看到已下架,第二台直到机器被拍付款后都没能看到TB店铺内的信息,连被拍下架信息都没有。

    没抢到就自己做,用的不多,全都是板卡,笔记本没有,业余爱好者,目标是低价、实用。温控用最便宜的C100,40块一个,买了3个,SSR用的24A的,13块一个,K头3元一个,二手8205+一个风枪头  80,石英管4元X4,一段不锈钢管5元,32 34螺丝垫6块,高温密封胶5块,32寸电视挂架19包邮,拆报废板件做的317调风电路。金属餐盘2元。化学万象支架20。

构思样式

网友:
改机箱脚位  开温控安装孔。

网友:
中温预热槽位

网友:
大哥很给力呀,自己造的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2根石英管+金属餐盘+电视挂架的结合体

本打算用发热砖,但算计下来预热得100多块,不符合节省原则,然后找碳纤维发热管,没有合适的,都得定做,没办法选择了红外石英管做预热。

网友:
自制风嘴,TB要50一只,还不包邮,不符合节约的原则,这个坐下来成本才20不到两个风嘴

网友:
接线图,请无视渣走线,试验品

网友:
整体图,试验品,没有美化

网友:
上下风嘴细节图,下风出口的金属餐盘开口没有开口器,太惨不忍睹了,勉强凑合了吧

网友(点评):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
立柱是什么材料做的?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柱是什么材料做的?哪里有卖?

你说的上温支架吧,化学仪器有卖,叫万向支架

网友B:
我关心的是换桥成功率有多高?有90%吗?

网友:
呵呵 真才人 多多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的是换桥成功率有多高?有90%吗?

真不好意思,业余爱好者,目前还没能换桥,等我试验一下有结果我通知回复你

网友C:
建议选购正规的BGA返修台  省时高效 成功率有保障 DIY精神可嘉,费时 成功率没有保证后续有问题的话也没有专业的售后服务。购买迅维BGA返修台请联系 QQ 2919279223 手机 188233727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购正规的BGA返修台  省时高效 成功率有保障 DIY精神可嘉,费时 成功率没有保证后续有问题的话也没有专 ...

我是想赶活动买个讯维的成品,眼馋好久了,结果...........1楼已经吐槽了就不继续吐槽了

网友:
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你的三温肯定有点问题,你的二支灯管排列距离太远,灯与板的高度太低,反光盘也不合理,你的成功率我敢说为0,变形变色到很高,你自制为什么非要去搞个三温?为什么不去掉下风嘴加热,把二灯管向中心调整,
二支灯的总功率最好别超出700w,功率过大你可二支灯管串联,灯与板的高度也是关键点之一.先不用上加热,能取下北桥,做到主板不变型,不变色,你的下面部份基本上就合理了.

网友:
实用就好,楼主你也做的美观一点,这机器摆出去客户都不敢给你修

网友D:
一开始是设想的是三温,中温用发热砖,考虑是试验品,也是业余爱好,不弄那么专业,中温选择了石英,目的不是为了中温了,就是预热用,两根灯管功率是600W,预热这个高度可以到160度,主要是支架高了。

预热后用下温,可以做到小显卡不变形不变色,烤了块G31的MSI 南桥(碰晶振触发,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板是红色的,也许有变色,但看不出来,至少不变形,但是烤死了,温度没掌握好。

难点是控制升温速度,用PID调节不灵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是设想的是三温,中温用发热砖,考虑是试验品,也是业余爱好,不弄那么专业,中温选择了石英,目的 ...

支持!!
如大市民所说,要把底部中间部分加上灯管,这样整板预热比较均匀,还有要配上支架,会进一步减少变形。
三温做无铅是必要的,但这种档次的表,PID基本上没什么用,个人认为,PC410是比较可行的。

你说的两根管预热达到160度,是实际测量主板受热面的温度吗?如果是,就可,否则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
如大市民所说,要把底部中间部分加上灯管,这样整板预热比较均匀,还有要配上支架,会进一步减 ...

高人,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的确,我是买了4根石英管,打算不用下风,但实际测试,单根石英管表面最高温度300+,在下支架高度温度是150(单独k头),用显卡测试,k头放在显卡GPU核心旁边的风扇孔里,下面用隔热铝带隔温,孔内注导热硅脂,k头放在硅脂内,2根石英管烤温度是160,做下温温度不太够,所以改成石英管预热,下风+上风 做回流焊。

PC410是好东西,就是造价贵了,两个410+其他的弄一个就不如买 基地的成品360了。
现在的PID能控制温度在+2 -5度,温飘大点儿,但还凑合,响应满,当初以为普通温控控制SSR占波比可调幅度很大,响应快,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响应速度慢,有点儿失望,下一步准备用上位机+工控卡控制SSR,温度采集还没方案,软件这块只能找网友了,估计还得花点儿钱,最近忙,没空玩儿。其实也是想吐槽一下TB的那次活动,和别人做的秒杀活动不一样,也是因为没抢到所以才弄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人,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的确,我是买了4根石英管,打算不用下风,但实际测试,单根石英管表面最高温度 ...

我支持的原因是,鼓励个人的动手能力,跟效率、效益、成本什么的,是两回事。
不管做什么事,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知识,有时,即使是错的,经过实践、交流,改正错误,也是非常宝贵的。
否则,大家都直接买成品的BGA算了。

BGA焊接工艺的重点,在于不同时段要求有不同的温度,并不是唯PC410不可,其它的能分时段到秒级控制的表也是可以的,但你实验或查证后,最后会发现,PC410的性价比才是值得推荐的。
以前有人尝试过用时间继电器,也就是为了实现分时段控制。可以搜索一下。

其它的,基本上是为了防止主板变形、受热均匀。包括预热、风嘴的设计等。

顺便说一下,测试要用大板,尽量测试主板中心跟四周的温度差。不能用显卡,做显卡基本不用三温。
还有,你那个风嘴能焊接成那样,已非常不错了,我以前请人做过,普通的不锈钢管人工焊接很难达到平整的水准。
主要是风嘴内的网孔太大了,可以通过CF360的风嘴,缩小孔径、中心孔径比外围要小,因为加热时,风嘴中心部位的温度通常比外围高。

其它的细节,可以参考论坛以前的帖子。
做出的东西好与不好不是靠想像,是要有实际操作后的结果做定论的。

祝你好运

谢谢提供宝贵意见!我以采纳。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果然是牛A和牛C中间的男人。

网友:
真牛!费了不少功夫把吧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改天可以开公司了

网友F:
建议:
1、预热用红外,上下用热风
2、自制BGA风嘴的话,用我的那个制做法,应该更好些
3、温控器的选取,29楼分析的没错。
本人正在构思如何自做一块温控电路,实现分段可调斜率加热,用PC并口来控制,显示器显示加热过程。
前几天用自己那台二温改的三温机一连做坏2片855GM芯片,才终于明白温控器的重要性。

网友(2013-12-16):
支持楼主,多分享一些成果和经验

网友:
楼主手艺过人.学习了!!!

网友:
人才啊,眼馋!我要有这个技术多好,羡慕

网友:
这年头牛人多。。

网友:
高手尽在人间。  楼主顶你,。

网友:
好 土炮 强大 楼主威武

网友G:
楼主应电热板加温试试,热平衡好些。

网友H(2014-07-11):
你这是三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三温的吗???

应该说不是~~~,计划是三温,实际受预算和石英发热管影响,做成两温区,加中间预热。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电热板加温试试,热平衡好些。

哦?!还有电热板这东西?你说的不是发热砖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建议:
1、预热用红外,上下用热风
2、自制BGA风嘴的话,用我的那个制做法,应该更好些

嗯,BGA风嘴是重点之一,我又用细眼钢网做了二级混风,效果稍微好点儿温控器410造价太高了,整体下来不如CF360了

带上位机控制比较麻烦,一直没着手弄,温度采集—>上位机(自定斜率+PID+分段)—>驱动部分,这里最难得就是上位机部分,不好弄啊,期待您研究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BGA风嘴是重点之一,我又用细眼钢网做了二级混风,效果稍微好点儿温控器410造价太高了,整体下来不如 ...

我的温控器已经搞好,效果不错,只是太累。
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654-1-1.html

网友(点评):
我去拜读一下

网友:
你逆天了楼主,太人才了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BGA现在不贵了啊

网友:
还是买个靠谱啊

网友:
  自己做 得有参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