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D 被封了, 版主什么的能不能帮我看下是为什么

楼主(2013-11-16):
ID: bing880226 只要用这个ID 登陆我这边就提示ip被限制
请帮我查下,谢谢

网友:
我看了下,你回帖数、主题数均为0,在线只有3小时,积分却是-59分,是被删除扣分三次以上,系统自动禁止?
我核实一下回复你。

网友:
帮忙在核实一下 我那个号比这个号的积分还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