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之迷惑

楼主(2013-11-16):
因为没有图纸,跑线,经过一个平转平的管子,场管的供电是电感直接提供,场管烧坏了,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从电感飞线给USB供电吗

网友:
从光驱那边飞个5v的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可以跨过场管直接供电,但要仔细确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光驱哪里飞线,等下光驱就不可以用了,或者认不到了

可以跨过场管直接供电

网友B:
直接搞个5V就可以了,不过没有保护 有隐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个5V就可以了,不过没有保护 有隐忧

我也担心这个,怕烧USB设备

网友:
不会烧的

网友:
直接电感那里飞线。中间加一个二极管就行啦。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担心这个,怕烧USB设备

如果你的USB设备没有问题, 是不会烧的,如果你的USB设备本来就有问题,那肯定是会了。我觉得应该加个保险,1A左右吧。这样不至于毁坏5V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吧,随便怎么整都行啊,不用考虑这么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USB设备没有问题, 是不会烧的,如果你的USB设备本来就有问题,那肯定是会了。我觉得应该加个保险 ...

设备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连烧两个USB供电的场管,因为是客户送过来的,所以

网友:
usb反正是5v供电。你从另外的地方飞过去是可以的。最好是找一个开机才会发出5v的电压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连烧两个USB供电的场管,因为是客户送过来的,所以

你量一下啊,USB就那4根线,打对地阻值,除了接地,一般500左右,中间两根应该一样的。供电小一点,但是也不能低于300.

网友:
你量那管子旁边有5v就飞过去

网友:
硬盘光驱都可以

网友:
严格意义上是不可以直接飞线过去的,你可以接二极管到USB。但是就失去了控制。,,

网友:
管子不好找吗?感觉很容易找,最好不要飞

网友:
可以飞的 我都飞过好多个了

网友:
把烧坏的去掉,直接从另一端拉到另一端

网友:
从哪个管子直接飞过来就可以了,或者从一些不常用的接口找个5v飞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