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usb报错15秒关机,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16):
    手上有几块华硕的主板,由于是自己的有时会取下一些东西(跳线什么之类的),修客户的机子用,有一块经常测试显卡用,开机提示USB错误  15后关机,当时没管它,前几天有一个客户拿一个台式机说USB都不能用,主板是华硕的P5PL2-E,因为是前后全都不能用,直接告诉他主板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用我的硬盘装了个系统,突然好了,原来不是主板的问题,为了给他换主板,我就把他主板上所有的USB跳线全拔掉了(就是USB供电使用5VSB和红5V之间的转换),因为这样换上他的主板重新安装系统后USB还是不能用,这样他就相信主板也坏了,他走后我就测试主板一下他的旧版,测好后好二次出售,发现开机出现USB错误英文字母,15秒关机,刚还能进系统,想到USB跳线,就都补插上去了,发现还是提示USB错误,看了半天才发现少插了一个USB跳线(就是USB供电使用5VSB和红5V之间的转换),然后正常了,还有一种可能USB供电的5V电压会被IO检测,如果IO检测不到USB口任意一个没有供电,都会提示USB错误,15秒关机(之前修过华硕USB短路的问题)一点小经验,不值一提,给新手节省点时间,

网友:
实地每期都有讲这点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主板  台式机主板usb  device not fount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