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开机屏幕红绿蓝白变换

楼主(2013-11-16):
有一台戴尔N4030笔记本,开机时屏幕几种颜色一直在变换,大约需要两分钟后能跳过直接进入WINDIOS界面开机,BIOS都进不去,这种情况应该是自检吧?这要怎么样才能解决啊?求大师讲解,感激不尽

网友:
键盘去了,试试。。。

网友:
刷bios 换屏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请问具体是怎么怎么解决的。加焊,重植球,换新显卡,还是其他?我的跟你的故障一样,重新植球了还是故障N4030开机屏幕红绿蓝白变换,外屏完全正常。 难道显卡坏了?

网友(2014-01-10):
有屏就先换屏试试   没屏就直接做显卡试试。

网友:
遇到过,加焊显卡OK

网友:
这是屏幕自检的   先检查屏,在检查屏线,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Brush bios for the screen

网友:
有屏幕 换屏幕试试  再刷个BIOS  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要不然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