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G96-630-A2 是什么显卡 属于显卡门吗 ?还有G86-630-A2

楼主(2013-11-16):
求指点  G96-630-A2 是什么显卡 支持多少带宽  多大显存?该显卡属于显卡门吗 ?

还有G86-630-A2属于显卡门吧   07年48周的的货,   G86-630-A2 这个现在花屏,加焊还是换芯片好 ?

还望走过路过  看过的师傅们 指点一下

网友A:
G86-630-A2是属于通病显卡。最好换掉。这显卡很坑。很容易出问题换631的就行啦。G96-630-A2不属于显卡门的。不用换

网友:
这个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86-630-A2是属于通病显卡。最好换掉。这显卡很坑。很容易出问题换631的就行啦。G96-630-A2不属于显卡门的。 ...

前辈  G96-630-A2 是什么型号的移动显卡 ?9400还是 9500  ??

网友:
应该是G98-630

网友:
不   上面很清楚的是G96-630-A2  求支援指导 一下  是什么规格的移动显卡

网友:
建议更换改良的,这显卡改良的才几十块

网友:
我想先加焊GPU  看看能不能用一段时间   等下次出问题  才换改良的  ,可有什么影响吗? 另外X 宝上一个卖家说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但是显卡是G96-630-A2 4C  我就没有搞明白  ,神船优雅HP600一共只出集显和独显2个主板   怎么又来了一个G96-630 -A2的主板呢 ?如果是真的   有点心动哦   毕竟这个G96好像不是显卡门的显卡   另外 这个G96-630-A2 的资料也好少   百度半天   没有理想的收获呢   求前辈大神们 普及一下

网友:
96就好了,不是

网友:
这个显卡用的就少 坏的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