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开机出现提示512 chassis fan not detected

楼主(2013-11-16):
今天没事,研究一个主板,惠普的,开机要按F1 boot 提示没有检测到风扇,怎么在不插风扇的前提下,取消开机按F1,bios里没有设置风扇的选项,怎么改一下主板线路,把这个屏蔽掉?

网友:
我也有遇到,我的是惠普H61的板子,不知道哪里有关……

网友:
BIOS里面有一个chassis选项,选择关闭就可以

网友:
BIOS里的chassis里改一下,默认也可以

网友:
BIOS里能够设置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