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主板档内存然后掉电

楼主(2013-11-16):
手里有两块主板,一块华硕一块升技,都是档内存D1然后掉电,既然跑马说明供电始终复位什么都应该正常了啊,求指点,图片传布上来所以没有图片

网友:
很正常,好的主板会设计某供电不正常,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很正常,有时板子就是那样的

网友:
根据步骤一步步来吧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供电始终复位未必正常

网友:
查全版供电是不是正常 啊

网友:
AMD的板,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加焊桥的同志太恐怖了!我收到无数坏板都是加焊过桥的,但是最后修好都不是桥的问题。跑码到c1了,intel不完全排除北桥有问题,但是上手步骤绝对是从供电下手,然后刷bios,上内存假负载打数据线地址线。amd主板nv芯片组的内存直连cpu遇到顽固的c1需要查cpu座子。希望同志们修板需冷静bga返修台可解决很多问题但绝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