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进水

楼主(2013-11-16):
请问主板进水了丐买哪些工具修,  如何测试,谢谢了

网友:
不要开机,拿电吹风吹,
吹完不要立即开机,建议你放多几天在试试。

网友:
看水浸了多少  如果都到桥里面了  那希望就不大了

网友:
最基本的工具有风枪,烙铁,万用表,镊子,螺丝刀等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的意思是,需要买那些东西修,例如酒精啊那些的,谢谢啊

网友:
根据维修者们的经营,一进水,马上断电,拆下电池,然后吹干,过后基本上没问题的

网友:
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了!

网友:
同意   打酱油挣积分

网友:
进水了 就要被烧了

网友:
吹风机吹,多放几天,别通电。

网友:
那要看你是怎么进水法!!!是掉进水里类得,还是有水到进电脑里! 还要看你进水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