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花屏,水平线,时好时坏,怎么办?

楼主(2013-11-16):
联想显示器花屏,水平线,时好时坏,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屏上起杠 就只有换屏 你说得不清楚 具体是啥花法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没问题,时好时坏,拆开后又装上去,这次用了很久没花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几次了

网友:
该通用驱动板是一下

网友:
请大神指教

网友:
最好上个照片,方便大伙一起帮你解决,是把

网友:
楼主啊有图有真相,上张图比说什么都明了。我们也可以尽快帮助楼主。

网友:
换屏线,或者屏幕啊

网友:
那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15的还是多大的呢?上他图分析一下

网友:
希望 楼主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 是联想什么型号的显示器,纯平的还是液晶 的??

网友:
目前又好了,等故障出现时上图

网友:
可屏的问题多点,和屏线有关?

网友:
只有换屏 你说得不清楚 具体是啥花法 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换屏线试一试

网友A:
蓝色为鲁大师屏幕测试图片,桌面图片有不明显的花屏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找张好屏接上试试看

网友:
显卡没问题,横线会跟着鼠标上下移动,上下移动过程中横线会消失、出现、再消失、再出现

网友:
拆开了,把屏线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擦,拍了照片,准备买,先装上去,好了,再坏的时候换屏线。

网友(2014-07-29):
我的是待机后花屏刷bios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为鲁大师屏幕测试图片,桌面图片有不明显的花屏
大多是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