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电池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3-11-16):
今天修一台E430的机器,来时是不加电,量到EC  104脚阻值低,网上买料换了好了,现在是电池不加电,现象是这样的哦那个电源开机进系统能充电,就是拔掉电源电池不能供电,单独电池不开机,测的信号是这样的,电池加电VS信号OK,待机芯片3,5V已经产生,acin为低电平,acoff也为低电平,ec_on#只有2.5V,导致后面的电压拉不起来。各位接下来查哪个!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池控制着段的问题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DELL的机器也一样,电池换两个了还是电池开不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ACIN  看过没 EC 检测到电池不

网友:
怎么听起来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我手头上没有这个电路图但是我有e429的但愿两个图和结构不会差的太远这里只给你一个思路既然是电池开不了机电源可以开机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开机电路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你只要查测保护隔离电路即可所以这里就得专门针对这个电池充放电电路的原理进行查看了这里我看429电路图得到了以下几个思路
首先先排除芯片本身损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定我记得我师父曾经说只要看其ref即可)
其次总开启en是否正常
下来线性电压是否正常输出这个电压可是为电池充放电电路内部比较器为电源和电池比较电压的比
   较器进行供电的关键也是你是否能够电池开机的关键
再有就是电源检测是否正常(虽然你是使用电池单独供电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应该查测一下这个引脚是否存在有问题比如说阻值不对的情况发生)
下来如果你是使用电池电源双供电开机的话你就得查测PACIN是否正常的为H电平这个的查测如果电路图两个一样的话你需要找到生成PACIN的比较器他是通过由适配口供电的19v分压得到的3.6几v电压和另一路的BIOS电池供电的3.3v进行比较来产生一个稳定的高电平
如果使用的是单独电池供电是否你刚才说的那个ACOFF为持续的L电平这都是是否能够成功电池开机的关键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E430  现在不能充电,PQ303  302也是好的 充电芯片业查了 就BST有点高10V,上下管没有导通,但是可以用电池开机,奇怪了

网友:
EC  那边的ACIN check 一下

网友:
  值得学习  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ACIN 在插电池是为低,插电源时为高,这是对的

网友:
PACIN插电池为高,不知道对对!仁宝电路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先刷个高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不充电能刷BIOS解决吗?还没有碰到过呢,请问可以吗,我收也有一台

网友(2014-01-07):
充电电路排查

网友:
电池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