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故障:开机提示FAN ERROR 进入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无声卡存在,

楼主(2013-11-16):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 风扇错误换个风扇就行了,重点是无声卡,通过查看T43图纸找到声卡芯片AD1981B,检查它的供电电压 正常,测它与时钟芯片相连线路电压1.9V  正常,粗略打一下它与时钟芯片和南桥每条线路对地阻值 没发现异常,用风枪吹下AD1981B 后再次打一下它与南桥每条线路对地阻值 没发现异常,在T42的板子上拆下一个AD1981B换上后通电试机(该机VGA无输出,只能接上屏)发现屏幕上多了一行字进不了系统,1803: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 其实出现这个提示是因为刚才通电试机前没有把modem接上,接上后正常进入系统后提示安装声卡驱动,用驱动精灵安装好后,外音 耳机 录音均正常。

网友:
你直接说换个声卡芯片好了,不就行了。。。高手表达就是让人捉急啊!

网友:
1803不是报的无线问题么

网友:
呵呵,这问题修的,我擦,有点绝啊

网友:
说的太复杂了,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
呵呵,楼主够含蓄的啊,换一声卡芯片也能搞这么多

网友:
看看看!!图纸说明的话会更好!!!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让初学者迷惑

网友:
呵呵,楼主你让我看的眼疼

网友:
老大給個圖紙給我們看看哦

网友:
就是声卡挂了

网友:
楼主讲得太模糊了,让初学者情何以堪啊!

网友:
你要表达的就是   风扇报错 换风扇好      没有声音换声卡好的        1803  装驱动就好了   是么    搞的有点复杂

网友:
虽然有点看不明白    但感觉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不明觉厉 但是T系统貌似没多大修得价值了 我上次收了一个t43本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