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00-D52S暗屏

楼主(2013-11-16):
神舟A400-D52S暗屏

网友:
如果条件正常 就是芯片的事啦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BL-On 为什么是0V

网友:
Q14坏了吧。。。高电平不导通接地啊~

网友:
EC_BL_EN   因该发出低电平信号  来拉低Q14的3。3V  G级  !!!是这么分析的吗

网友:
外接屏可以正常显示   内屏暗屏

网友A:
q15 ds连过去

网友:
直接拆掉Q16就是啦  哈哈

网友:
Q14不干活了

网友:
本人判断Q14高电平导通r177两端为低电平Q16截止R173上拉3.3  BL-On 高电平!你量一下Q14和R173上拉3.3有没有!

网友:
量一下Q14和R173上拉3.3v

网友:
按你的圖紙來看Q14坏了,D級應該為OV不導通Q16

网友:
应该只有一个可能,Q14坏了

网友:
查EC_BL_EN和NB_LCD_BL_EN这两个信号正不正常,追踪其来源,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Q14没有工作了

网友:
没看到图纸上标Q14的G级为3.3V吗,这两个信号不正常Q14的G级还会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