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不出1.8V,难道是i5的CPU杯具了?

楼主(2013-11-16):
华硕K43SA,i5的CPU,HM65北桥,找不到此板的图纸,插电自动触发,如图红圈所示不出1.8V,无CPU供电,断开此处后电压可以出来,依然无CPU供电。

不装CPU时此处对地阻值310,装上CPU阻值为零,断开此处电感并装上CPU后在电感后级人为加1.8V电压发现电流近2A偏高,不装CPU时电流很低,初步判断1.8V后级有问题,但除CPU有轻微发热外无任何地方温度异常。

此板为独立显卡板,显卡板拿下后也如此,所以通往显卡的1.8V已排除。

手上没有二代i5的CPU,很少碰到INTEL的CPU坏的,不会真的是CPU挂了吧?麻烦有此板的朋友帮忙装上CPU打一下此处的对地阻值,顺便求一下此板的图纸,谢谢!

注:接收时机器轻微进水,除RT8206A有轻微进水痕迹外表面基本看不出来,主板无待机,换RT8206A顺利出待机但电流偏高并且声卡发烫,拆除声卡后故障排除,接下来就是这个1.8V了。

引用月饼老师置顶贴里的一段:
HM6x的主板,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时序:
集显供电一般是在CPU跑码后,重新发一组SVID后,控制产生的。
独显供电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前,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后。

此处1.8V应该是集显供电,因为CPU无供电不跑码,按照时序应该是正常的,只是装上CPU后阻值为零 和 在后级人为加电后近2A的电流有点疑问。

补充内容 (2013-11-21 11:51):
RT8206A坏、声卡坏、CPU坏,后确定北桥也坏了,键盘由于进水也尚不知好坏,原先的屏幕据客户自己描述应该也有故障(客户自行更换过屏线未解决),最终因为维修成本太高,放弃维修。

网友:
注:接收时机器进水,无待机,换RT8206A顺利出待机但声卡发烫,拆除声卡后故障排除,接下来就是这个1.8V了

网友:
我就遇到一个华硕K系列CPU坏的 CPU都管好几大百哦 K系列的机子最难修了

网友:
像这个既然怀疑CPU 就找个试试撒

网友:
I3 I5的CPU容易坏

网友A:
不明白声卡会引起1。8不出来???

网友:
cpu也能坏啊  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声卡会引起1。8不出来???

进水机不止一个地方坏,声卡是花絮,现已拆除未装,与1.8V无关。

网友:
引用月饼老师置顶贴里的一段:
HM6x的主板,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时序:
集显供电一般是在CPU跑码后,重新发一组SVID后,控制产生的。
独显供电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前,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后。

此处1.8V因为CPU无供电不跑码,按照时序应该是正常的,只是装上CPU后阻值为零 和 在后级人为加电后近2A的电流有点疑问。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是K43Ly,不上cpu,cpu电压可以出来,上去cpu电压就不出来了,一询问客户讲是摔坏的,我就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i5-2430M的CPU啊,太贵了。。手上只有个一代i3-390M的,针脚不同,应该不能用。

向同行借个呗

网友:
I系列的U是高发区

网友C:
肯定cpu坏了,,,阻值都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cpu坏了,,,阻值都为0了

现在的高端机器,芯片和CPU的阻值为零的很多,也不一定就不正常吧,此板北桥背面的电容很多阻值都是零但电压依然正常,毕竟这个CPU不是便宜的东西,除了买一个没地方去借,所以还是对比一下再说,麻烦有此板的朋友帮忙测一下。

网友:
这就是U的问题了

网友:
U坏了,电流都2A了啊,不短路是什么

网友:
修过一个惠普的,就是I5-2430坏的,进水进到CPU供电场管了

网友:
买个回来试下   7天无理由退货

网友D:
感觉蹊跷!!!  你的表没问题吧~~~  阻0 根本就不对,根据欧姆定理  原理,负载不能为0电阻的!!!我修的不多,但是0电阻的 电子器件 是不对的,电流直接过地,负载还用什么电

网友:
楼上的太狠了。
楼主何不等两天,等有二代I5的机器了,再修。给客户说待件呗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蹊跷!!!  你的表没问题吧~~~  阻0 根本就不对,根据欧姆定理  原理,负载不能为0电阻的!!!我修 ...

FLUKE的表,没问题的,不是没阻值,是阻值太小,一般的表测出来都是0,要是直接对地就不是2A的电流了,这种情况在AMD的桥上很常见,不会没遇见过吧?

网友:
怀疑CPU 就找个试试

网友:
找不到CPU,没头绪把BIOS也刷了一遍不行,因为声卡烧坏,明天按CPU无供电先换个HM65试试,CPU供电芯片ISL95831,修过的人都知道,这又是个另人头疼的型号。。万恶的ASUS!

网友:
借个u试试

网友:
果断换U,不装U阻值正常,插上就短路,不换U还能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表,没问题的,不是没阻值,是阻值太小,一般的表测出来都是0,要是直接对地就不是2A的电流了,这 ...

遇到 过 华硕 K40AB  AMD的板,不过CPU在线测 也有9欧姆啊

网友:
RT8206A坏、声卡坏、CPU坏,后确定北桥也坏了,键盘由于进水也尚不知好坏,原先的屏幕据客户自己描述应该也有故障(客户自行更换过屏线未解决),最终因为维修成本太高,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