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屏号m190mww4花屏

楼主(2013-11-16):
客户拿来的时候VGA没有输出……根据经验。断定是MCU问题于是果断拆下W25X40上编程器刷写MCU。安装上以后出现竖条,绿屏。屏保也是绿的。

网友: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写个BIOS程序,我修好很多台

网友:
谁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啊……。给个解决方案……在线等啊

网友:
我就是没有编程器,,没办法刷机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重写BIOS就可以搞定了,不过bios刷错了也会花屏哦

网友:
找个通用 驱动板 先换上试试~~ 排除法么,屏线 驱动板, 换了问题依旧,可能就是液晶板故障,还用得修么。。。。  这问题电源板机率小。  去迅维 淘宝上,有通用驱动板,淘几个 备用

网友:
三星s190a330bw通用板是装不上的,排线找不到,像楼主这种情况,我修过别的显示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我通常是写个程序,要不换个排线,要不就是看一下排线两边的接口,一般问题都可以解决,不过三星的有好多通病,你先排除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3-21):
三星液晶显示屏的黑屏通病可以通过网上下载更新程序,对显示屏控制芯片程序更新就可解决问题
三星sa330系列的显示器花屏,是由于液晶组装有问题,大概用一年左右就会花屏,需要用专业的设备维修液晶面板,需要维修液晶花屏现象请联系Q2227056596 深圳液晶屏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