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11-16):
广电网络能用交换机连接多台电脑么
电脑

网友A:
要看你的网速是多少? 还有同时上线的有几台 都干什么??

网友:
广电网络能用交换机连接多台电脑.多少台都可以.剩下就是上网速度你能不接受

网友(2014-01-08):
用交换机连接涉及宽带多播问题,一般不允许!所以不可以用交换机直连。
可用用路由或者路由加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