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500G硬盘台式机,热插拔,然后主板不识别。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16):
事情是这样的,我没事热插拔硬盘,看看里面的数据。就那么几次,不超过3次啊亲,就末了完蛋了。不识别了~~~然后拿去售后,人家说:硬盘电源线旁边的小卡子断了,售后+100米。。。我蛋疼了。我说,卡子坏了?妹的,卡子也木有啊!!!硬盘通电  然后也转,就是主板不识别。(貌似插到主板上,开机会卡住,然后就过去了)

网友:
我把电路板拆下。问下各位,是换500G的同牌子的电路板,还是320等等其他,随便的板

网友:
呀换同一型号的板,如果还不认,板上的BIOS芯片也要对换的

网友:
你最好还是把硬盘换了,你要换硬盘板的话,必须要硬盘板的板号相同才可以换

网友:
要么就+100米,要么就新米

网友:
估计是固件门硬盘吧,电路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这个官网的软件SeaToolsDOS223ALL试试,看看能找到硬盘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该怎么整~

第一,得有设备或者说工具
第二,固件门的处理,论坛有很多相关帖子,可以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得有设备或者说工具
第二,固件门的处理,论坛有很多相关帖子,可以找找看。

你修么?修的话报个价。就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么?修的话报个价。就要硬盘。

修好了,也用不了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