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rev3.3 11010416支持的最高CPU是什么

楼主(2013-11-16):
联想945GCM2rev3.3 11010416支持的最高CPU是什么
cpu

网友:
945G是775针脚的,首先你看下主板支持CPU的倍频是多少,然后再查对应的CPU的倍频,只要CPU是775针脚,倍频小于或者等于主板所支持的都可以用

网友(2015-11-09):
根BIOS有关

网友:
谁发个最新的该 版的BIOS

网友:
e5200刷BIOS 我的是

网友:
2140 2180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