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717MA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3-11-16):
求教 手上有一块富士康给方正代工的  6717MA CPU无供电  如何维修
已测得  CPU供电的四根线对地蜂鸣     通电后有12V 不短路  但没输出  求维修思路  我是新手

网友:
供电线有声音就代表有短路,你查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大哥用万用表测量啊,看都能看出来了,就成神仙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管看有没有短路,然后再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到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到了没啊

这些我哪懂啊

网友:
都懂还不查CPU供电打阻都会响就有短路

网友:
不懂 无法帮助你

网友(2014-05-22):
求6717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