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D显示器SR520击穿,可用SR560代换不

楼主(2013-11-16):
联想L2061WD显示器SR520击穿,可用SR560代换不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屏,,高压管烧穿,,5V输出只有一V

网友:
20V,5A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用60v5a的当然可以但是反过来就不可以了

网友:
我每回都是用三个脚的,双二极管换的,肖特基

网友:
能直接换的·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能代的,寿命就不知道了。
原来的应该是SR5200,2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