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修了10年的电脑也没见过的问题 15分钟解决

楼主(2013-11-16):
显示的反到又边了,真是的怎么会这样,外接没事,等会修

不好意思问题15分钟解决,看看大家怎么说的,改天说结果

补充内容 (2013-11-17 17:41):
屏芯片坏

o﹎瞇茫┌↘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看图就知道不是BIOS、不是显卡驱动,想到屏线、屏,第一次碰到。

网友:
清一下CMOS试下

你完全跑题, 这种情况清COMS会好?!

网友:
告诉他  装个镜子用 就正了   玩笑屏幕问题

网友:
BIOS应该有设置的,以前见过发过帖子的

网友:
刷个bios了

网友:
果真奇葩,刷BIOS前备份一个,如果真是BIOS问题请把坏的BIOS发上来收藏一下

网友:
记得因特尔的集显里就一个功能是180度设置,在右下角里图形设置里找.哥还因这个故障小赚100元呢.

wxf

网友:
看图,进系统前图像就是反转的

淫荡的楼 看你头像就给我 来个差评!! 你为啥不图做好点,搞的我看了三遍才找到那是开头
你又没有遇到过,也没有试过,你有发言权?哥是经厉过的人.

网友A:
以前还真碰到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碰到过 。。。

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从显卡里可以调吧,调整翻转,或是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進系統調整顯卡程序!

网友B:
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幕的问题吧?

说下你的判断???

网友:
bios 错乱 或设置问题

网友:
Logo也是反的?15分钟搞定?BiOS设置?

网友C:
BIOS,屏线,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屏线,加焊一下显卡

完全没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