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屏号m190mww4花屏

楼主(2013-11-16):
客户拿来的时候VGA没有输出……根据经验。断定是MCU问题于是果断拆下W25X40上编程器刷写MCU。安装上以后出现竖条,绿屏。屏保也是绿的。

网友:
刷过很多次的MCU了……。还在网上买过两套程序……。写进去故障依旧

网友:
哥们 换条屏线试试看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幕芯片坏了吧,测测阻值

网友:
直观感觉与排线有关系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楼主何不测测主板到屏上面,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根据哥多年经验~~··应该是屏线没插好~··或程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吹芯片的时候,吹坏了其他电阻,导致屏幕失色

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因为我第二次刷MCU的时候温度350.……而且隔热胶带没有贴上去。直接上去烤了

网友:
大芯片坏了吧,,,

网友:
是  R  G   B   却一吧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看一下!

网友:
看图像轮廓是对的,屏驱动IC应该是好的,测一下VGH,VGL和VCOM电压,

网友:
很多都是屏线引起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VGA线有问题,确一色。把输入电路检查一下哦

网友(2013-12-16):
这个问题应该擦擦排线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工厂模式怎么进啊

网友(2014-07-09):
换过排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