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被雷劈了

楼主(2013-11-16):
本人新手,前几天网卡被雷劈了,但电脑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网卡,网口两灯都不亮,网卡芯片是8211cl,没有烧毁的迹象,怀疑是网口座子里的变压器烧了,插独立网卡可用,问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是变压器坏了,还是网卡芯片坏了,网上没找到这款芯片的资料,没热风机,网口座子又拆不下来

网友:
被雷劈的,一般都是网卡和南桥容易坏。你插独立网卡,线路都不一样了,独立网卡是走PCI槽的

网友:
网卡接口附近的 是个隔离装置里面全部都是小线圈  那个坏了只会插网线没反应不会出现识别不到网卡
凡是看到通电两个灯都亮的果断换网卡芯片

网友:
恩 以前我有块V星的主板就是网卡被雷击了  当初是网卡短路 强加电后芯片彻底烧毁开机正常了 后来就插了个独立的网卡一直用

网友A:
如果网卡芯片不拆下来~··南桥容易坏~·

网友B:
网卡坏了果断把网卡芯片吹下。加PCI 网卡。。

网友:
一般机器能开起来就就没好大问题   价格pci网卡就行了。

网友:
雷不是常劈电源的吗,怎么也会劈到主板啊

网友C:
我都给劈了两个电源拉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 没吹芯片 没一个月 主板坏了 卖出的网卡也退会来了

网友E:
那雷击之后那个隔离器是不是都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卡芯片不拆下来~··南桥容易坏~·

主板里把网卡芯片屏蔽了还不行吗,一定要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了果断把网卡芯片吹下。加PCI 网卡。。

看看什么时候去搞个热风机,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给劈了两个电源拉

主要是网线那端的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你怎么会坏电源呢,电源一般都有专门的电路保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 没吹芯片 没一个月 主板坏了 卖出的网卡也退会来了

那我赶紧要拆下来啊,话说被雷击的网卡还能用吗

网友:
检测不到网卡,多数是芯片。如果 芯片发热厉害就建议把它取掉。

网友:
雷怎么会劈网卡啊

网友:
看来你真的有点菜,建议你找个人带一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雷击之后那个隔离器是不是都坏了

很少坏 我还没有遇到过坏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检测不到网卡和网卡前端的设备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板里把网卡芯片屏蔽了还不行吗,一定要拆下来吗

我见到有加PCI网卡南桥坏了的

网友:
果断换网卡、两个灯亮网卡一定坏

网友:
维修工具基本都没有,抱给人家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少坏 我还没有遇到过坏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检测不到网卡和网卡前端的设备没有关系

哦,好的,谢谢

网友:
换个网卡和网桥试一试

网友:
加一外置网卡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赶紧要拆下来啊,话说被雷击的网卡还能用吗

芯片坏了怎么可能还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有加PCI网卡南桥坏了的

有的主板没有网卡屏闭功能,我碰到一个老联想的台式机,BIOS里的网卡屏闭项是灰色的,不可关闭,

网友:
换网卡能用就行了.除非你想提高维修水平.否则越修越坏.......

网友:
没有意义 直接加一块独立网卡就用可以了

网友:
这样看来,主板一开始用就加上8139网卡用算了。几块钱,省点心啊

网友:
楼主 人品啊  被雷劈啊   奇葩

网友:
先量一下网卡有没有短路 (量一下网头到网卡的阻值)如果没有短路或者开路  你用CMOS电池量一下俩个网灯

网友:
隔离器,晶振 网卡芯片

网友G:
看看图纸,网咖 被劈,显 卡也会坏了,因为他们在一根总线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看图纸,网咖 被劈,显 卡也会坏了,因为他们在一根总线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主板是技嘉GA-M85M-US2H,到处都找不到,只能去淘宝看看了

网友:
不用电脑时,拔电源电话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主板是技嘉GA-M85M-US2H,到处都找不到,只能去淘宝看看了

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如果没有只能找料板了(废板子)。要不你就花钱让别人修(实在修补了),个人认为只要你坚持没办不到的事,只要你天天找天天查,细心点一定能解决的,祝你好运

网友H:
怎么被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如果没有只能找料板了(废板子)。要不你就花钱让别人修(实在修补了), ...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被辟的??????????
一个雷雨天,上着网,就被劈了

网友:
嗯,我在赚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