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ATX电源250w的+12V8A,怎么改为14A以上的么?

楼主(2013-11-16):
老式ATX电源250w的+12V8A,怎么改为14A以上的?

网友:
你什么意思啊

网友:
改不了!除非你懂得绕主变压器!就是把5V的绕组的线径改小(老式的5V电流很大),12V的就改大,还有12V的复合输出二极管改大,后级的三个电压的线圈中的12V的线径换大加粗,电源原来的电流设定要更改

网友:
想法好怪,不明白

网友:
改的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2014-04-23):
有别的用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