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13-11-16):
请问各位大师有那个数据恢复是免费又好用的

网友:
最好的是WINHEX,使用难度有点大,其次就用R-STUDIO

网友:
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你那说的还是要谢谢,好好学习

网友:
工具和软件,都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技术就不容易买到了。
当我们描述一个人的技术有多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工具或者软件。
个人觉得,工具固然重要,但是,提升自身技术,比工具更重要。

网友:
SuperRecovery,好用,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