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61pm-hm REV:1.0B CPU电压0.9V

楼主(2013-11-16):
这个板子有时能正常,正常时CPU电压1.2V不正常时0.9V不跑马.长按电源复位灯常亮.正常时不关机一直正常.关机过一会再开机又不跑马了.请高手帮帮忙.图纸也找到了.不知是不是芯片问题.ISL6566  出 来电压低.

网友:
换一个单核的CPU上去一直正常.

网友:
BIOS铭瑄主板W25P80小板集成显卡.自已拷的.

网友(2014-01-30):
我的主板跟你一样的,上次关机好好的,下次开机的时候就不行了,复位灯常亮,强关机关不掉,CPU有供电0.9V,但CPU不热,好像就没有供电一样的,根据经验可以是CPU座虚焊了。过会儿来搞一下子。看行不行。

网友(2015-06-14):
6566工作不正常

网友(2015-10-25):
我的也是这样的,跑A0

网友(2016-01-03):
楼主,6566的12脚和37脚哪个是EN开启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