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39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3-11-16):
前些天接到一台R439进水机,拆机后发现键盘下面全是水,通过处理,板也烘干,通过测量发现3.3待机电压短路,直接用烧机法,发现IO温度升得很快,果断换上IO,再次检查,不短路了,通电开机 ,但电流上到300MA后就不上了,进行测量发现3.3V电压没有出来,检查发现3.3V产生的双MOS管有一个控制极同输出极电阻只有20多欧姆,拆下此管,量管子正常,线路上依然只有20多欧姆,拆下电源驱动芯片51125,电路阻值正常,更换芯片51125后,线路恢复正常了,通电试机,三星LOGO终于出现。

网友:
学习了,烧了2只芯片。烧鸡法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机器修的呢

网友:
这样也行,不会越烧坏的芯片越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