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G31M-VS2主板维修求助 帮帮菜鸟吧!

楼主(2013-11-16):
主板型号ASROCK  G31M-VS2 英特尔  I/O芯片是w83627dhg-a  ,下面说说主板状况不不上电短接开机排针无反应短接黑绿线强行开机不跑马 内存 CPU供电正常...测量I/O主供电正常, 第68脚有高电平 同时短接开机针有高低高跳变 67脚也有高电平同时短接开机针也有高低高跳变,按上电时序 68 67 73 72 ,第73脚应该有到电平输出但是测第73脚没有高电平所以72不能拉低也就不能上电,查资料73脚高电平应该是南桥芯片发出的SLP_S3#信号
我想问的是这个73脚SLP_S3#是直接连接南桥的吗还是中间有其他元件?也尝试跑线路但无奈菜鸟没跑出来,PCI 14电压正常USB对地阻值500多 南桥旁边的晶振两脚电压有压差 电压在零点几 到这里没头绪了 大家感觉是不是南桥挂了?没有头绪了 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把73脚挑起来。看看能不能触发/?能就是南桥坏了。换桥

网友:
对着放大镜跑线路,另外推荐楼上的,挑开73脚,看看电压的跳变

网友:
线是就直接进南桥的!加焊不行就换南桥啊 !你也可以挑起73脚!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   强行加电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  今天晚了 明天试试挑开73脚看看

网友:
挑开73脚,看看电压的跳变,线是就直接进南桥的!加焊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换个I/O吧,查哈I/O供电有没有   有没有发出高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