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NT 无CPU电压

楼主(2013-11-16):
收到一块INTEL D945GNT主板,测得全板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 无CPU电压。本想这个比较好修,换了一个ADP3188。可结果还是一样,再把上面的5007M换掉,也是一样。这时查3188的工作条件,发现11脚EN对地只有0欧。拆掉3188,这个脚也是对地短路,都不知这个条线是跑哪的,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英特尔的板cpu是总线工作正常后发出pg开启cpu先查下总线工作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思路,我今天遇到的是AMD的CPU无供电。

CPU没供电先查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或阻值是否一致,再查下管理芯片的三个供电,EN开启电压等芯片的工作条件……。AMD的是要先有VDDA2.5V后才能开启CPU供电的而且和英特尔的时序不一样

网友:
无图纸不好找

网友:
够纠结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最好是电源芯片是副驱动芯片一起换了,用不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供电先查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或阻值是否一致,再查下管理芯片的三个供电,EN开启电压等芯片的工作条件 ...

VDDA2.5,我修AMD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
来围观,看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是总线供电过去的。。注意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