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进水维修

楼主(2013-11-16):
早上来了台联想G475的机子 进水的   故障现象 加电开关灯闪一下就灭掉不用想 应该是进水短路造成的  拆机  发现主板声卡芯片位置进水
量待机 3 5V正常 加电瞬间掉电 3 5V还在  先清洗进水位置 烘干
拆掉 声卡芯片故障如初 声卡周遭也有腐蚀 测了下声卡供电脚位的对地阻值
量到 5Vs对地为0   故障原因找到了  对着短路点量到边上电容短路 拆掉 正常啦
开机 显示正常 又换上新的声卡芯片 卡机哦   没声音  芯片认到插耳机孔有
边上电容电阻腐蚀一大把 量的话头都大了 先量量 各供电正常不正常
量到12 15脚的 LPWR_5.0  RPWR_5.0   电压只有1.8 V  正常的话是5V 量到边上的上拉电阻
R678  一边5V 一边1.8V   量电阻 几百K去了  根据图纸换上0欧姆的   _联想G475 LA-6755P

网友:
不太会看图纸该怎么办啊

网友:
又是好几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讯维基地找饼哥教

学费受不了啊 我没什么积蓄  哭死 好向往基地

网友:
没有学不会  只有想学不想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费受不了啊 我没什么积蓄  哭死 好向往基地

其实花长时间自己摸索,真的不如找个会的人学划算,你想想看自己摸索可能要2到3年,当是到基地的话只要两个月,你学出来会了一个月3000到5000,要是学徒的话能拿多少,其实到基地怎么算都划算,不仅可以省下时间,还可挣到更多钱,有机会还能自己开店。你看论坛里面学员发的帖子,两个月出来效果也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花长时间自己摸索,真的不如找个会的人学划算,你想想看自己摸索可能要2到3年,当是到基地的话只要两 ...

我不给讯维打广告,而是他确实能帮助到你,我觉得哪怕是借钱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会给你带来倍增的回收,有一句话叫做不冒险就是最大风险。

网友:
楼主你是在基地学的吗,

网友:
复位之后的故障(不跑马)维修一直是我的弱项 不知道讯维在这块教的咋样

网友:
技术太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确实不懂看图纸修起来确实很吃力,真羡慕讯维的学员门!

网友:
貌似各个芯片供电脚上串的小阻值电阻电阻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花长时间自己摸索,真的不如找个会的人学划算,你想想看自己摸索可能要2到3年,当是到基地的话只要两 ...

有你这句话 我能坚定了!计划一下

网友:
我也是半桶水,修亮没声音,,,我一下子就会想到。。能卖多一个USB声卡了

网友:
都是钱啊~~

网友:
提倡让客户换主板吧。。。进水的本来就麻烦

网友:
进水机,电阻 电容容易腐蚀。 断线。

网友B:
去讯维基地找饼哥教

网友:
不错不错,找到问题就秒杀,继续支持中。这种问题就是电压能量得到就好修,如果电压全出需要动波波就惨了。

网友:
嗯,楼主只是讲述了一下你的维修过程,当然你也需要分析为什么耳机有,后面没有。不就是信号到功放功放出问题了嘛。嗯,分享一下经验值得赞赏的。

网友:
楼主大神啊~~分析的又快又准

网友:
进水的可不好修

网友(2013-12-18):
我今天刚修一个进水的机器,键盘接口边上的一个小电阻一断线,连上就开机了,进系统试机,键盘串键,换了一个键盘一样,EC可能坏了,没有料

网友:
你好,我有一个和你是一样的,
4P 8P 是从南桥过来的,没有电压,现再是不认声卡
你能说一下,你那声卡的工作条件吗,多谢

网友:
嗯,这个算是楼主捡到了,就烧了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