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基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3-11-16):
今天拿来一个明基FP93GW,故障为高压板问题,然后直接飞线接了个高压条,结果好了,但就是屏太暗,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新手~~~~

网友:
可以试试改变接口座上ADJ的电压,看看有没变化

网友:
查灯管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老化等,如果没拆屏,就很有可能灯管老化。再一个就是仔细检查下,看看改的高压板的控制线接错没有

赞同

网友:
亮度调节按键能管用吗

网友:
会不会是 灯管 老化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