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诊断卡A2,是显卡的问题吗?

楼主(2013-11-16):
联想Y450-诊断卡A2,是显卡的问题吗?外接无显,内屏也黑屏:裸板电流最高到1.7A左右

网友:
做了看撒,管他的,疯抢加热哈

网友:
这个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A2显卡问题,首先查显卡电源小板的供电正常不,小板上的管子爱坏

网友:
好久都不用到诊断卡了,只知道这玩意对付老IBM还可以,新机没用过。。。。

网友:
电源小板爱出问题

网友:
是的,是显卡的问题,我修改十几台了

网友:
把显卡供电管换掉试试

网友:
好了不,楼住

网友:
还没弄,等客户答复呢。

网友:
不一定啊,我修了一台,把显卡换了,南桥换了,都不行。

网友:
加热不行呀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测PQ1管,D-S有1.8V电压,是不是说明不关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显卡小板上的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不行,明天重植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