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16):
刚才看到有个同行在问时钟怎么维修啊?处于巩固知识和明晰思路的目的小虾在这里在来显摆一下哈以对得起显摆掌门的称号哈(嘻嘻嘻偷笑中)
对于电流在第一次跳变之前的末端时候出现的电流跳动方式我们一般会认为其是硬启动的故障表现方式,而这里当然对于我们做维修的很多都会喜欢处理供电方面的问题毕竟供电的故障维修相对来说会很简单但毕竟硬启动包括了供电时钟复位而这供电我们都知道很好修但是时钟复位该怎么修理呢很多新手都不是太清楚这里作为一个曾经的新手我也曾经很苦恼和困惑现在看到了现在的新手看到这个问题而困惑所以有一种想帮帮他的冲动
言归正传
测量工具:诊断卡(别跟我说什么你用不到这个很多童鞋都会说这些东西买了都没用可是我想说不是没有
         用而是很多童鞋都不会用这个凡事自然有他出现的道理这不能说明其没用只能说明你无能哈)
测量方法:将诊断卡插置于PCI卡槽通过上面的时钟和复位灯的闪烁来判断其故障以及主板状态当然如果说诊断卡跑马了只要它跑了不论他跑的对错我们都可以认为主板上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在平常来说诊断卡上的灯无非就4个   3.3v   常亮         5v  常亮          时钟   常亮        复位  一闪即灭
这里我们通过这几个灯的状态就可以掌握到时钟复位这两个问题是否存在于主板上
时钟产生的原理:
在我们按下开关后产生了开机信号并成功生产到kbc后,由kbc再向sb发出开启信号来开启sb的开机信号s3和s5来开启其他电路这里s3为主要开启转换管的s5为开启芯片组的这里如果在转换管电路正常供电后会向芯片组供电发出新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芯片组供电当然每一个主板不止有一个芯片组供电所以其有一个接一个开启的也有一下子都开启的具体看机型哈当所有芯片组供电转换管供电再加上先前的系统供电均正常后它会将这些供电的好信号放置在一起经过门电路的逻辑运算最终生成一个好信号来送至kbc在kbc最终生成一个新的cpu供电的开启信号vr_on此信号最终促进了cpu供电电路的工作在cpu供电电路最终供电稳定后会生成PG好信号一方面将信号送到时钟芯片的clk_en的引脚作为时钟电路的一路开启信号等待SB的开启信号来一起生成时钟频率另一方面其会送到SB来告诉SB芯片组供电CPU供电均已正常可以发出时钟开启信号了此时再由SB发出PCI_STP和CPU_STP开启时钟频率输出的关键条件至此其联合上先前的一路条件在时钟电路供电晶振均正常之后产生时钟频率为各硬件产生时钟
原理知道了自然方法也应该明晰了那么就是一点哪坏治哪呗

网友:
说一大堆说的太好了。
你的理论很扎实。。。。

网友:
要是有你那么好的理论就好了。

网友:
b不错学习了请问你在哪学的啊

网友:
我一直迷茫,时钟到底怎样的,真没真正修过时钟也不会。

网友:
VR PG信号要到PCH里去,由PCH发出CLE_EN !

网友:
修时钟电路有这么难吗。说晕我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要是加上标点符号就更好了

网友:
也没个标点啊  一口气读下去还不憋死

网友:
真好,只是时钟的部分只有一句

网友:
不错的资料  但是拜托楼主标点符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