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 主板 无待机

楼主(2013-11-16):
sony mbx-196 主板,没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没有反应, 用万用表笔量到17pin 与19pin 短路了,更换6237芯片ok.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通电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会不通电吧,通电就短吧

网友:
这种故障完全就是给楼主送银子啊 要是每天大部分都是接的这种机子该有多爽!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比较好,公共点短路可调电源过流灯不亮。

网友:
这也太神速了吧就两句话

网友:
秒杀的前提也是从徒弟骂出来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都是从学徒谩骂做起来的  不要多想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做的好啊

网友:
果断,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