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报警七声维修

楼主(2013-11-16):
客户拿来是报警七声,加焊北桥后报警变成两声了,上电到1.30左右跳变,我就换了个北桥,还是报警两声,电流上到1.20,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通病是北桥问题才是,叫两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屏线有问题会叫7声的

网友:
外接都试下吧、我手上今天也来了一台、北桥修了好几次了、报7声、加NB就好、

网友:
会的哦,屏线坏了会报7声的呢,这机器北桥爱坏

网友:
  不应该啊 我接过好几次这种的 基本上加焊一遍北桥就OK了 有的是直接重植的显卡

网友:
做完北桥报警两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