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电流0.5左右掉电 维修之路

楼主(2013-11-16):
上午接一联想G460笔记本电脑   待机0.008   电流跑0.5左右掉电    在咱强大的迅维网站上下载图纸进行查看   没有发现异常,开始是考虑没有过cpu  可是摘了cpu后电流跑0.2不动    所以觉得已经过U了    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郁闷了! 查来查去发现U3 7PIN   待机下电流不正常   本来应该是有3.3v    可是现在是1.7v   低了吧?     不管了!直接飞线3.3v  上去    接上可调电源    *脏话*:待机0.098了啊!待机有点高了,先看看能不能亮机吧!按开机键,电流开始上升至1.3    心中乐了啊!接屏看看,乖乖!竟然亮机了啊! 最后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那里还有问题!就是待机有点高了,个人感觉应该没有大问题,客户催的紧,直接收钱交了算了!!!上图

网友:
会不会反修

网友:
你这机子绝对会返修滴! 有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反修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后继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请你查查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网友:
等着返修把  兄弟

网友:
钱到口袋里了在说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0.5掉电,肯定硬启动没有成功,就应该按照时序来查一遍看看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写得简单哦

网友:
返修大大的

网友:
钱到手再说这种修法我修过很多 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估计容易返修吧。。。

网友:
应该不会返修,有个管子不良了,你直接接上就是这个电压可能在待机情况下就出来了,出现的结果是待机高了,电池用得快了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像这种机器,修的多了,返修的基本没有!客户催的紧,总不能说还不行啊,还得查吧?那样大洋怎么来啊!

网友:
修好能用收钱OK,这是BIOS供电不正常引起掉电啊

网友:
仁宝的机器好修吗  G460很多板子都没干出来

网友:
下次下点功夫修好吧!不赞成这样搞!

网友:
怎么不先打下值,飞线是找待机的电压飞的吧,找二级电压好点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还算比较好修,图纸也多些。

网友:
貌似,这BIOS电压不对,应该是BIOS本身或南桥有点问题把

网友:
你这个U3是做什么用的,起什么作用,你都不说清楚,

网友:
U3是干什么用的呀,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就是楼主U3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这也算 秒杀吧 呵呵

网友:
U3是BIOS芯片啊

网友:
电压不对,你就修电压嘛,直接飞线不好

网友:
这不就是BIOS芯片么4M的,这是桥的BIOS,在上电后BIOS的8脚3,3V供电偏低导致读取BIOS异常而掉电,至于你说飞线后的待机电流偏高,是不是这U3的供电不是S5状态下的电压呢?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这个电压就是正常的啊 还是掉电 0.5

网友:
返修率很高的 只能暂时延长些日

网友:
楼主这种做法只顾当前。不顾后果。不赞成这种做法。

网友:
你多量一下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很可能是稳压MOS或者是稳压IC出问题了,不过你直接飞线也可以,能收到钱就行

网友:
哥我看了下,7脚待机下该0v啊,也不是3.3啊。

网友:
手上也有这个机子来看下

网友:
你那是不是BIOS的电路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过几天看吧,没返修的话,这种做法还是可以!

网友:
如果要飞线的话还不如加点焊锡短接7、8脚呢,反正也都是3.3伏的供电

网友(2013-12-18):
这样属于乱飞线之类的吧,呵呵

网友:
版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