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壞掉

楼主(2013-11-16):
藍色畫面0x00.....50 什麼意思?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就给这点线索让我们怎么搞,也不给电脑的配置。 5X的蓝屏我见过AMD CPU坏的。

网友:
这么严重,这个信息有cpu坏的

网友:
重新装系统啊,再不行就拆了(卖废铁)开玩笑的。重装下。。。

网友:
ghost過了 還是一樣..

网友:
兼容问题.刚安装什么软件,卸载刚安装软件。或者内存不兼容?或者硬盘故障。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这种问题还要问,不会修就直接拿到电脑修理店去就好哦了

网友:
BIOS里AHCH模式改过来了吗? 能GHOST说明硬盘没问题。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喔 回原廠修了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先装个系统看看,还行再说

网友:
重装,继续重装

重装之后估计问题还是依然

网友:
楼主你的信息针强大,就这样,可以分为三种:重装系统,检查硬盘有无坏道,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