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没有声音,USB也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16):
山寨笔记本没有声音,USB也找不到,是什么问题,没有图纸,不好查问题

网友:
名典的牌子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完
有的找不到总线控制器好想USB也不能用吧

网友:
一看到这种问题就直接干SB去了,我才不喜欢看图纸呢。。。。

网友:
你看看供电有木有啊  数据对地正常不啊